GGD柜子门上开关把手如何设计。

楼主(2018-08-22):
这个杆如何制作的正好。 怎么测量 请问。

网友A:
该断路器的样本上应该有尺寸,另外还是建议买原厂配件。

网友B:
说实话这种并不好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应该有现成的买的吗?TB搜下配电柜断路器延长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还真别说,欧标,美标都要求这样哦,保护操作人员安全

网友E:
这个不难吧!
上下左右加空间距离不就定位了嘛!

网友F:
不熟练的制作上可能是有点困难,但我也只是见过这种方式,未多加留意;
操作连杆应当选用的是成品,好像调整或调节的是断路器底座。

网友G:
现场用的ABB开关的杆子是带伸缩的,可以调节距离。

网友H:
这个距离好像是可以调节的吧,可以根据不同的安装位置有少许的余量的调整的。

网友I:
使用原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