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3):
变压器容量是315的,空载时电压是389v,设备都工作时是345v,主断路器是200A的,线路长度大约在100米内50平方的铝线。

我计划用分散补偿方式,原来没有补偿柜的,不知道电压可以提升多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末端增加电容,是通过提高功率因数、减小无功电流,从而降低线路压降,末端电压应该在389伏和345伏之间,具体数值与补偿后的功率因数和运行时有功电流有关,估算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了!

网友B:
这样应该把变压器调低一个档位,还有空载389V和345V是在电线末端测量还是变压器处测量?

网友C:
315的变压器才用50的铝线?线太小了吧?

网友D:
50平方200A.严重发热吧?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E:
就地补偿,50m,用于提高线路电压,这个靠补偿提高电压? 这种方法应该主要是从降低线路压降损耗角度考虑吧。
真没试过也没见过。

个人愚见觉得还是要从线路电缆和变压器角度考虑,譬如如楼上有人所述变压器输出端电压稍微抬高,譬如到400左右,或者增加一根(亦或换一根较粗电缆)考虑。

能否将电机参数及告诉下?很奇怪为什么电压会下降这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平方200A.严重发热吧?能正常工作么?

这个也应该结合末端负载的实际工作电流来看吧

网友F:
你这有两个问题
1 50的铝线跑200A是不是小了点!
2 现在变压器出线电压也偏低了,这么长的线路还是变压器档位降一级吧!
3 现场补偿能升多少电压还得看电容量和电流相关参数才能确定!按照目前电压想升到380估计悬!

楼主:
345是变压器下面的主断路器的电压,末端工作电压是320,他们用调压器才能生产。

网友G:
现场加电容补偿效果有限,最多只能增加10多V,具体的还要看你的功率因素。

电压损失这么大,主要原因还是电缆太小,如果你的315变压器满载,即使50mm2铜电缆都不够,至少需要185mm2以上。

如果按照你使用的200A断路器配置,应选用95mm2铜芯电缆。

网友H:
看完回帖倒未能理解所述了。
“主断路器”离变压器有多远,100m?该“主断路器”之外,变压器之下还有不有其他断路器?
“主断路器”下的供电情况如何,主要设备负荷情况、总负荷大小、供电距离。
就地补偿有可能降低所在线路的压降,但未留意过目的以提升电压的应用。

网友E:
楼主还没说末端是什么负载?实际的电机参数如何?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
单独就断路器的设置和电缆的配合情况而言,肯定是有一方有问题的。
暂且抛开变压器容量不说,
1)如果断路器根据负载选择没问题,那就是电缆有问题,否则如果负载运行电流过大,可能出现电缆烧了断路器还没跳闸的情况。
2)如果电缆根据负载选择没问题,那就是断路器的选型的有问题,实际负载电流远不到却选如此大的断路器说不通。

从楼主描述的压降而言,如果排除其它因素,单就电缆、断路器及负载而言应该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吧?

网友I:
就好奇你们电费考核会被罚多少钱~~

网友J:
铝线的在流量本来就小于铜线。线截面还紧张,所以提高电缆线的载流量呢?在拉一条同界面的铝线,把末端负载分配一下,是不是会好?

网友K:
楼主好节约啊,这个电流就算换成铜线我都觉得小,何况是铝线

楼主:
一个朋友的厂子,三家用一台315的变压器,变压器下面就是主断路器,从变压器到户也就是不到100米。

网友J:
你可以建议这家工厂,别和那两家掺和,自己单独拉线过来,让自家的电能够用即可,电压降就不会那么惨了。是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建议他们加线了!

网友L:
50的铝线太细了。。。。。。

楼主:
计划这几天把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