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BB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8-08-23):
一台ABB变频器(风机负载)
①运行中报缺相,拆开检查A相(电抗器进线电缆)断接上运行正常!(只接了A相电缆)(测量了电容未发现异常)
过了10几天。。。。
②运行中报缺相,拆开检查B相(电抗器进线电缆)断接上运行正常!(接了A,B,C相电缆)(测量了电容未发现异常)
过了10几天。。。。
②运行中报缺相,拆开检查A相(电抗器出线电缆)断接上运行正常!(还未修复,,,一头雾水)

网友A:
烧了三次电抗器?

网友B:
接头没处理好,发热烧坏的吧

网友C:
工厂里的几台大功率ACS550出现过同样的问题,都是电抗器接线烧断,没其他问题,处理线就好了

楼主:
处理好这里就是那里有问题,都不是接头都是线断

网友D:
叫人来测一下谐波吧!有开电容补偿柜的都是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总是烧电抗器。看看你的变频器前边有没有加什么电容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抗器引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烧的不是接头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里好多台,别的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