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OGO!控制变频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8-23):
我现在用一台西门子LOGO!控制两台变频器。现在我想给变频器设定密码让其它人更改不了频率,但变频器设定密码只能限制参数的修改,无法限制频率的修改。所以我想用LOGO!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然后给LOGO!设定密码,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在LOGO!上面设定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把变频器的面板卸走不是更好。看着是能拆下来的样子。控制变频器无非就是端子,通信,模拟量。现在用的应该是端子,那么就看看能不能用其他两个了。
【方案】
施耐德电气ATV71变频器在分切机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来就算了。能不能用LOGO设定频率?

网友B:
用LOGO还要模似量;
变频器上设成多段速的,这样改频率就需要修改参数;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成密码,没密码就不能修改参数;
【方案】
图尔克用于高速控制回路的高动态倾角传感器

网友C:
变频器设定为固定频率,设置最大频率,也就是说变频器只能工作在最大频率下。
然后使用密码锁定变频器,无法更改参数即可
【方案】
CNC | 高速简易程序检查功能

网友D:
很多的变频器设置密码后你根本就不能改变里面的数据,包括频率
【方案】
聚焦SEMICON | 三菱电机多套解决方案,全面应对半导体市场

网友E:
还是从变频器这想下办法
【方案】
倍福 |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实现齿轮自动倒角及去毛刺

网友F:
楼主所指的用LOGO!来控制变频器,是指给定频率?还是用其来任意的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方案】
红外热像仪帮助柏林水公司提供持续服务

网友G:
如果是LOGO!的使用问题,可以问LOGO!的版主呀。
感觉还是别设密码了,设密了也是麻烦事。万一忘了密码咋办呢?
【方案】
当智能仓储遇见精细零部件 | 亮灯拣货解决方案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