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HMI字符串

楼主(2018-08-23):
我想实现图片所示,文本框内显示程序步注释,如何实现直接在程序内写入字符串。

触摸屏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件。

比如:触摸屏上设置变了为:note
     PLC内编程:note:"相机拍照中"
     触摸屏显示元件就会显示:相机拍照中

网友A:
楼主上传您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点上传了

网友B:
NMS是啥平台啊

NSC是速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看这些细节,看问题

网友C:
做字符串判断,然后用HMI中的可见或不可见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没见看到有关于字符串的元件呢,能告诉我在哪吗,截个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PLC中先做字符串判断,然后在HMI中做可见或不可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跟上一句说的一样,HMI里面总要有一个元件来显示字符串内容嘛,我就是找不到这个元件,程序里我可以赋值字符串的

网友D:
符号IO域+文本列表,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可以了,我写了脚本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厉害,怎么写的啊?

网友F:
是精智屏吗(支持脚本)?

网友G(2018-09-30):
可以显示, PLC有字符串的功能, 部分屏这边也有字符串的识别功能,就可以直接显示; 另外的方法就是部分屏有多状态指示灯之类的功能,可以将多状态指示灯编辑对应文本来进行显示。

网友H:
没看明白,字符串的作用。

网友I:
这个客户用类似“消息显示器”来做吧,平时不显示,PLC程序里触发个变量后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