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S1400R2故障

楼主(2018-08-23):
台达DVPES1400R2  故障现象:run灯不亮,不运行,重刷程序,运行不长时间又出现同样的现象,又刷,还一样,傻了,请大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哪方面啊?cpu板?电源板,i/o?

网友A:
这种大多是CPU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之前三菱的PLC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被人家加了定时锁程序功能了。。

网友A:
程序问题你只写一条END写入运行下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