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3):
汇川MD280NT,AC380V的,报ERR09,查FB25故障时母线电压只有321,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母线电压能调吗?

网友A:
实际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380v

网友B:
你量一下母线电压多少好伏,如果正常的,可能是那个1UF100V电容不好了,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