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炸裂元件型号

楼主(2018-08-23):
   今天修一台山特UPS,发现一只炸裂的三脚元件(看图片),字标炸没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于是测绘出了相关电路图,但是却分析不出是什么类型的元件,如果是三端稳压的话,管脚排列不相符,是不是还有我不知道的管脚排列方式?如果是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的话,原理上解释不通。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类型的元件?如果知道型号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按照元件的编码规则,这个应该是三极管,不是三端稳压

网友B:
不是三极管是啥》

网友C:
从图纸上看像是三端稳压块

网友D:
三端稳压没错,不是三极管。

网友E:
画图正确的话应该是单向可控硅。至于起什么作用还要结合电路具体分析,有一种保护电路是短路保护,需要断电重启才能解除。

网友F:
你看看整流桥部分是不是 PFC 系统的,如果是那就是 MOS 管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热心师傅的解答,我已经搞清楚了,那是场效应管。在我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得到两名热心师傅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山特UPS的电路图,如图片所示。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应用电路图,也算长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热心师傅的解答,我已经搞清楚了,那是场效应管。在我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得到两名热心师傅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山特UPS的电路图,如图片所示。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应用电路图,也算长知识了。

为什么场效应管短路了整流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起初和你的想法一样,认为场管不可能是这样连接的,很是困惑,后来看了沈工提供的UPS电路图才理解了,我发的这张是UPS电路图的局部截图,其实全桥交流侧还有线圈。其工作原理不是由全桥整流后给场管供电,而是PWM信号控制场管带动全桥后部的线圈来工作的。

楼主:
这台UPS已经修复。

网友G:
看图要看完整图才能令人明白

网友H:
这是一个电源IC

网友I:
开关电源的mos管。

楼主:
从网上搜的讲解山特UPS机型所应用的PFC电路原理的文章,与没有接触过这种电路的朋友们分享。无法转载,拍的照片,画面不太清楚,但能够领会意思。

网友J:
PFC电路,我每年修好多个UPS,这附近的同行都不修,全转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来UPS 的PFC电路的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升压电路故障率最高,其次是逆变,最后才是PFC

网友K:
这就是三极管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仔细看看14、15楼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