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接线?

楼主(2018-08-23):
东菱的变频器这个COM9和Y10000要从那两个点拉出去?

网友A:
楼主图片没有正确上传,补一个

网友B:
有点摸不着头脑,COM9和Y10000应当是外部控制器上的端子吧?

网友C:
图没床上来,建议楼主再传一次,发帖以后检查一下。

网友D:
变频器的端子上有标记的吧,那种小线接线端子

网友E:
图片破了!!!!

网友F:
没图没真相,照说PLC上面会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