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我用控制盘控制变频器运行,想取下控制盘到其他变频器上使用,这个变频器会停机?

网友A:
应该不会,数据是在机器主板上。除了你把这台机器的数据存在面板里下载到另一台机子里。

网友B:
如果你是用外部电位器等参数控制,将控制面板拆掉后没有影响。如果是直接使用控制面板调速,那就有影响了

网友C:
如果使面板本地控制运行的话,拆下面板应该会报警停机

网友D:
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一般是允许热插拔的。比如,西门子的BOP-2,但是,如果采用控制面板正在工作,取走了会报故障。

网友E:
面板启动,你把面板拆下了,变频器会报故障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