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各位老师,三菱编程软件字体不清晰,怎么调整??请帮助

网友A:
打开软件,上部菜单栏视图,下拉菜单颜色及字体选项。

网友B:
整体每个界面都不清晰还是某一个特定界面?感觉与你的PC显示系统分辨率应该有关。

楼主:
整体不清,电脑分变率1080

网友C:
不清楚到什么样程度,有没有图看下

网友D:
软件字体都是一样的, 你的看不清也有可能是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