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手上有台MR-JE-20A的驱动器。因为现在没事情做以前也没用过三菱伺服。就想用手上的一台1200PLC控制伺服。咨询过客服MR-JE-A系列的出厂日期在2015年5月后的驱动器支持PNP式的接线。但是我在手册里没找到。。。特此来求一副接线图。。

网友A:
三菱官网上可以下载到这个的详细使用手册;

网友B:
根据NPN接法,用继电器转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NPN接法,用继电器转接~~
哈哈;脉冲信号也用继电器转接?
脉冲信号频率可以达到100KHZ;继电器的响应速度在几HZ;差了一万倍;

网友C:
源型的集电极脉冲与方向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