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现场一个带4~20mA变送器的温度传感器(0~200度的量程)·接线如图·包括西门子模块图·现在情况是温度有时显示200度·有时95度·什么原因

楼主:
如果配有安全栅的话·这种模块怎么接线的?

楼主:
我把安全栅4号端与模块2号端连接·安全栅5号端与模块3号端连接·模块量程卡拨到C·组态为四线制·

网友A:
4到20毫安回路串入电流表,看电流是否波动,如波动换一个通道,如何故障依旧,那就是变送器坏了,如果换了通道好了,那就是那个plc通道坏了

网友B:
这图不完整,安全栅要不要供电,温度变送器二线还是四线

网友C:
先检查接线,确定接线没问题再检查变送器,或者换一路其他信号试试。

网友D:
模块接线图没看对。看电流,四线制那个。

网友E(2019-10-11):
该温度变送器应该是2线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