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IP/IP通讯

楼主(2018-08-24):
论坛里面有没有人做过PLC和几台视觉控制器之间做TCP/IP通讯啊,该怎么做呢?要注意些什么的?

网友A:
西门子200smart走以太网通讯,貌似不需要什么编程,定义好到地址就行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smart走以太网通讯,貌似不需要什么编程,定义好到地址就行 了
那是西门子之间的通讯,你试试第三方的看

网友C:
这个好做啊,PLC侧只要设好IP,开个端口。CCD系统可以直接操作PLC寄存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PLC不是欧姆龙的,所以通讯起来比较麻烦,有做过类似通讯的大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台PLC对应一台CCD控制器可以这样,,现在是一个PLC对应2台CCD,,欧姆龙的代理商就说走TCP/IP无协议,其他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无语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应2台的话,好像不能直接读取寄存器数据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台CCD你就开两个端口不就完了。。?

网友A:
其他先没用过,只用过200smart和上位1500通讯

网友D:
智能相机?没有工控机??

网友E:
PLC 是什么品牌的呢?这个不说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PLC不是欧姆龙的,所以通讯起来比较麻烦,有做过类似通讯的大神吗?
具体通信协议呢?!Modbus TCP?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