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8-08-24):
1  一台欧瑞E1000  1.5kw上电跳Err3,欧瑞的机器设计的是如果上电有oc信号,会跳ERR3.所以首先怀疑驱动有问题。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分别静态量六路驱动,阻值都正常。这样来判断驱动正不正常还是比较快的。能有百分之90的把握证明驱动电路没问题。再量一下比较器的基准2.5v正常。量比较器的输入端,一端为2.5v一端为1.25v证明ERR3不是驱动电路报的,好。我短接oc报警光有的副边,Err3仍跳。查上拉电阻正常,上拉电压5v也有。量oc信号的电压为1.2v,oc信号是一个低电平有效。1.2v属于一个低电平。什么原因导致它拉低电压呢?我就顺着电路查。结果发现是一个贴片电容坏了。更换后正常。
2  又一台欧瑞E1000  1.5kw用在绳锯机上。绳锯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将主机(切石头的变频器)的电流反馈到行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上。意味着主机电流大了,给行走一个负反馈让行走走慢点。主机电流大,证明切石头遇到坎了,比较硬的地方。如果这时行走还拼命的走很容易吧金刚石的绳子拉断。现在这台1.5的问题是模拟量通道不好用。模拟量通道不好用问题主要是拨码开关有问题(修的比较多有经验)。更换拨码开关后发现,电位器调一点就会从0hz变到50hz。还是存在问题啊。模拟量这部分的电路比较简单,进去模拟量信号后经过电压跟随器钳位二极管,电阻限流到cpu。找到那个进去cpu的点量电压。当此点电压为0v-0.3v时变频器就由0hz-50hz变换。正常应该是0v-3v频率会由0hz到50hz变化。此时调电位器,此点电压会由ov-3v变化。证明模拟量电路都没问题。问题在cpu上。此时报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变频器所有参数用厂家参数强制复位,然后设置功率后正常了。

在泉州路过一家修变频器  CNC  伺服驱动器的门头。就硬着头皮进去喝茶,跟他聊了一会就感觉他很厉害。所以就想多跟他走动走动,蹭蹭经验嘛。结果第二次去这家老板那里,人家直接不跟你聊。知道你过来蹭知识的,根本不搭理我。我说,那我交学费过来学可以吗。 对方摇摇头。 哎。 感觉现在非常厉害的人就比较少了,很多修变频伺服的换板情况居多,修不好就换嘛。能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分享出来的更是少之又少!

网友A:
变频器维修,现在很多是直接换板,价格高,质量保证(对于稳定型差的故障类型),单管机很多时候直接建议换机,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楼主分析能力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