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提到接触器大家非常熟悉,虽然是软启动,变频器,伺服的天下但是接触器还是占有量最大的。本人三菱的接触器用的却不是很多。长接触的施耐德居多,法国产、捷克产,马来西亚,中国,相对国产的要好很多。直流线圈的也用的不少里面有个反向二极管用于保护小继电器的触点,德国西门子的接触的也不少线圈的阻容装置或者二极管都是外接的。接触国产的接触器几乎没有人安装浪涌,阻容,或者二极管之类的东西。单独购买价格也不便宜。今天从老设备里面拆了几个三菱接触器。手头摸上去很轻,觉得好奇打开了底部发现线圈这块用了环氧树脂。里面做工挺讲究浪涌,压敏,电阻,电容都有,还有一个欧姆龙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像继电器?通电实验线圈接通断开时火花确实非常小。没有阻容装置的施耐德就不一样了。触点应该是纯银的不是镀银。接触器制造像德力西、正泰、天正等等多不胜数。增加线圈保护的东西成本会增加很多吗?
欢迎高雅大侠评论

网友A:
在三菱工控产品中,低压电器算是最薄弱的一类产品,销量一直上不去,小型的低压产品价格不高,型号多,不好做库存。
质量还是很好的,很少说有坏的。不过这些小产品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更换。

网友B:
装岩机用一种75A的接触器,始终用国产的,价格是很大的因素,需要频繁点动并换向,损坏率高,后来线圈都是自己绕制,用进口品牌的真心用不起,也比较难修。

网友C:
价格与正泰这些相比还是高很多的;

网友D:
欧姆龙那个是不是个微动开关来的

网友E:
一个老牌军品企业,做工肯定要讲究点。。不会像国产打价格战一味降低配置。。

网友F:
一直没有去讲究阻容装置这个东西,也很少坏的,哪怕是国产品牌的。
下次要注意一下啦。

网友G:
三菱接触器质量还是很好的,以前广东那家单位一直使用三菱接触器,没碰到有坏的。

网友H:
此处看来像是一例(一次)而论。

网友I:
以前设备上用过三菱的断路器,接触器最多见到的是施耐得和ABB的。。

网友J:
大电流的接触器,施耐德也有这种装置。保护线圈,降低功耗

网友K:
嗯,品质还是有保障的,但真没用过三菱的,基本都是施耐德。

网友L:
品牌的效应,应该还是很好的,这前看到过一台老设备上用过,柜子都锈的不能看了,里的三菱的设备,还是在正常运转。

网友M:
三菱的产品还是不错的,比国产的质量好的多....

网友N:
国产的能用就行啊  一味搞价格战

网友O:
还真没见过

网友P:
说到接触器,三菱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不亲民,施耐德的不建议用进口的,水土不服吧,很多南方的机器用的施耐德的接触器和按钮会有吸潮的问题,国产的不会,但是国产的1810的线圈实在太差,不敢用

网友Q:
三菱的接触器多少钱?国产的多少钱?

网友R:
民用的低压电气早就国产普及率已经很高了,没必要深究技术,一分钱一分货。既然低成本做不出高档货,也不须钻牛角尖是不?进口的东西,仿出性价比就差不多了,还有抢它的市场。

网友A:
三菱的低压产品主要是国内厦门工厂生产的。

网友S:
不喜欢有事没事带一句“国产的”如何(非泛泛而谈的客观陈述不在此列)。
真要比较,或者指出差距,可以具体一些;比如技术水平能够达到的程度,哪一个厂家的情况如何,历史状况和发展状态,可比性、适应性等。

如有的回复所说,还有价格因素、环境因素等。

网友T:
一直用三菱接触器。几乎没有坏的。S-N系列比较好。不过好像停产了

网友U(2018-10-16):
这种接触器线圈外接的是交流电,但实际上是直流双线圈,因此有整流电路等电子元器件,欧姆龙微动开关,起动时两个线圈都通电,吸合后微动开关动作断开,切除起动线圈,只留保持线圈通电。目的是达到无声节电。这种方案属“原始”型,现在象富士、ABB等,采用开关型全电子自动降压单线圈方案,起动时加上较高直流电压,吸合后降低电压作保持。

网友V:
精工品质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