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台达B型变频器,很多GFF和OCC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烦死了

网友A:
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主板的电流检测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烦恼,不好修,反复出问题

网友B:
你这修的机器是哪年的机器,现在新机器的话大多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C:
机器用了多久了  看样子是通病啊 慢慢来  解决一台就好搞了啊

网友D:
电流检测与霍尔。另驱动电路?

网友E:
上次遇到一个运行报GFF的,开始换的电容,试电机电流正常,三相电流平衡,电流大小正常。发给客户,过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还是报GFF,上电带电机,三相电压基本相同,电流平衡,电流显示大小和实际相同。后来发现板子有些脏,洗板子修好了,目前一个多月客户没打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