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哪位老师有abb acs550的母线检测图,160KW轻型的。现在的问题是现场报欠压,300多伏,拿回来看正常,把板子拆了直供530伏,显示母线电压为零

网友A:
顺着母线检测线即P N连线有大功率 大阻值降压电阻与之连接的运放 光耦与之周围电路即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 另电压检测电路主板上也有,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可能电压采样电阻【大功率减压电阻】有阻值变大或电压比较器【运放】及周围元器件或主板电压检测电路异常,无非就这么几个方面。费点功夫就能找到。鄙人愚论。

网友B:
可以维修,电压检测问题,
要修联系:
13386559651

网友C:
板子拆下来供电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