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这个接线盒有啥用

楼主(2018-08-25):
为啥线路中间加个这个? 为啥不直接过来!!!

网友A:
检修断开点吧!

网友B:
楼主柜子的图片多来几张啊!
电能表电源线互感器线都有用接线盒。电能表更换捡修方便电源线接线盒里的短接片断开,互感器的接线盒短接片短路接一起,就可以装拆电能表了!

网友C:
这六颗螺丝一松,钳子夹住红丝往下拉,这样电表就断电了,可以不断电更换电表。电流互感器应该还有一个接线盒,只不过是平时是断开的,更换电表时短接。供电局不停电更换电表都是这样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六颗螺丝一松,钳子夹住红丝往下拉,这样电表就断电了,可以不断电更换电表。电流互感器应该还有一个接线盒,只不过是平时是断开的,更换电表时短接。供电局不停电更换电表都是这样操作。
厚来如此。以前还真没见过

网友E:
中间增加的接线盒是方便检修或更换电表时方便。

网友F:
这个还真没有看到过,我感觉起隔离的作用吧,空开没有明显的断开的标志,这个看的更明显一点。

网友G:
3楼说的有道理。
见到过类似的接线盒,但没有联想过其作用。

网友H(2019-01-29):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很可能是为电业部门预留的检测段子,计量柜,箱中常见,内部考核或与电业计量无关的一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很可能是为电业部门预留的检测段子,计量柜,箱中常见,内部考核或与电业计量无关的一般没有,
这个确实是电业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很可能是为电业部门预留的检测段子,计量柜,箱中常见,内部考核或与电业计量无关的一般没有,[/quote不是,就是为了换表,检修方便而已。变电站,电厂计量柜里都装的有。。。测试用的不是这种。。电流,电压端子上留有测试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