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 程序问题

楼主(2018-08-25):
刚拿到第一次下载程序时正常,在没有连接PLC时,上电可以从系统画面B1,转到主界面B2,后来下载几次程序发现不能自动转到B2,每次只能停留在B1,不知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如果不连接PLC可以切换,连上不能切换的话,就是PLC上程序将对应页面存储器对应的寄存器给占用了;

楼主:
现在没连接,B1不能切换到B2.

网友A:
你B1是直接切换按键进入到下一页的吗?

楼主:
版主,不知道这个屏是不是不能连续重写相同的程序,现在第二屏也是一样问题
描述:
5S跳转  ID00000
[t:0001]=[t:0001]+1

if ([t:0001]>=5)
{
[w:LS0008]=2
[t:0001]=3

}
endif

网友B:
B1、B2是什么?你先学用一下最基本的操作,熟悉后再写宏

网友C:
通讯异常的话D脚本是不会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