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车间有台施耐德的变频器坏了,型号是atv12h037m2x 拿了一台备用的同型号换上,但要修改个别参数。之前测试备用变频器是好的,装上发现没有设置菜单conf。只有ref和mon两个菜单。请问师傅们怎样调出设置菜单?

网友A:
运行信号停止状态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停机状态下的,正常的机器会在ref ,mon,conf,三个菜单切换,对应的灯也亮。但这个不行,只有ref和mon菜单,不能进入设置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