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1.前言
1.1 如何判断项目的电气制图是“成功的”。
 【】符合行业制图规范,实现技术协议中的功能。
 【】实施人员只需要根据图纸就可以完成工作。
 【】尽可能多的图纸是可以在不同项目中直接复制粘贴使用的。

1.2 编写该文档的目的。
 【】标准化公司的制图规范,让制图人员有文档可参考。
 【】让每一张图纸都可以复用,提高制图的效率。
 【】自我学习的总结与思考。

1.3 该文档遵循的设计原则
 【】单一职责原则:一张图纸只负责实现一个功能。
 【】合成复用原则:一张图纸在不同的项目中都可以复用。
 【】互不影响原则:对一张图纸进行修改,不会影响其他的图纸。

2.1框架总览
如图2-1所示,一份完整的电气图纸可分为以下结构。
 【】DOC(文档类):存放了封面、目录、图纸标识等解释说明类型的图纸。
 【】MFD(电气图纸类):存放了原理图、设备接线图等原理操作类型的图纸。
 【】REP(文件表格类):存放了端子图表、电缆清单等物料统计类型的图纸。

2.2 DOC(文档类)
 【】DOC(文档类):存放了封面、目录、图纸标识等解释说明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2所示。
 【】COV(封面):描述了公司logo、公司地址与联系方式、客户地址与联系方式、项目号、工位号等。
 【】IND(目录):描述了图纸的目录。
 【】SSD(解释说明):
               1.图纸结构标识:描述了图纸结构解释、端子标识。
               2.电线颜色:描述了电缆颜色的规定。
               3.设备符号:描述了设备名称及对应符号。
               4.设备和线号标识定义:描述了线号、电缆、设备等命名规则。

2.3 MFD(电气图纸类)
MFD(电气图纸类):存放了原理图、设备接线图等原理操作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3所示。

2.3.1=MFD+ACP
=MFD+ACP主要由5部分组成:
 【】交流回路:描述了控制柜进电、设备接地处理、强电设备供电。
 【】直流回路:描述了控制柜直流24V供电、设备24V供电。
 【】输入输出回路:描述了控制器(PLC等)IO信号的分配。
 【】安全回路:描述了急停按钮、安全门、安全光幕的处理。
 【】电机系统回路:描述了步进系统、伺服系统、电缸系统、机器人系统的线缆连接与信号分配。

2.3.2 =MFD+HMI
结构如图2-5所示。

2.3.3 =MFD+EXT
结构如图2-6所示。
 【】分配器安装位置:描述了分配器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柜外端子排安装位置:描述了柜外端子排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阀岛安装位置:描述了阀岛安装在设备哪个位置。
 【】分配器信号分配与连接:描述了分配器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分配器接线图:描述了分配器尾端线束与IO控制器的接线。
 【】柜外端子排接线图:描述了柜外端子排与IO控制器的接线。
 【】阀岛信号分配与连接:描述了阀岛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阀岛接线图:描述了阀岛尾端线束与IO控制器的接线。
 【】柜外设备信号分配与连接:“柜外设备”指点胶系统、拧钉系统、贴标系统等在电柜外的设备,描述了这些设备信号的分配,线缆的连接。
 【】柜外设备接线图:描述了柜外设备与IO控制器的接线

2.3.4 =MFD+PBB/SPS
结构如图2-7所示。
PBB(按钮盒)
 【】工位按钮盒:描述了柜外按钮盒的接线。
 【】工位按钮盒布局:描述了柜外按钮盒上按钮的布局与标识。
SPS(IO总览)
 【】柜内输入点总览:描述了柜内总输入点。
 【】柜内输出点总览:描述了柜内总输出点。
 【】柜外输入点总览:描述了柜外总输入点。
 【】柜外输出点总览:描述了柜外总输出点。

2.4 REP(文件表格类)
REP(文件表格类):存放了端子图表、电缆清单等物料统计类型的图纸,结构如图2-8所示。
 【】TER  端子图表:描述了端子排两端的来源设备与目标设备、端子排的短接处理、端子排的型号等。每个端子排自成一张或多张图纸,不同的端子排禁止放在同一张图纸上。
 【】CAB  电缆总表:描述了电缆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
 【】PTL  部件清单:描述了部件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同一个品牌的部件自成一张或多张图纸,不同品牌的部件禁止放在同一张图纸上。
 【】PTT  部件总表:描述了所有部件的名称、数量、型号与品牌等。

网友A:
哇塞,电气控制技术文件,这么规范的结构和分类呀?我要是早点看见了就好。现在没啥用了。这是作为技术文件管理和分类最好的参考文章。赞一下哈。

尽管,我不喜欢特别繁琐的清规戒律。我喜欢够用即可,讲求技术文件的有效性。但是规范性统一性,又注意技术文件管理的秩序。所以实用性和原则性要有一个平衡点的统一。不能无序,随意,也不要太八股式的教条。

网友B:
是要有一套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鼓励,先介绍下图纸框架,后面会陆续更新,把每一部分的细节都讲一下。

网友C: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D:
这么做是挺好的,但是干一个活被文档累个好歹。

网友E:
哪来的标准化规章啊,我们以前做了个标准图纸模板,后面的全部安装模板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核心思想是“复用”,复用的基本就是“标准化”。电气图纸要求具有可复制性,程序也要求具有可复制性。
   一个公司里面,特别是非标自动化公司,若每个人画图都各有各的风格,程序各有各的模板,这样不利于管理和项目的顺利推进(假设写程序的人员离职了,程序注释又不全,后面的人就不好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核心思想是“复用”,复用的基本就是“标准化”。电气图纸要求具有可复制性,程序也要求具有可复制性。
  一个公司里面,特别是非标自动化公司,若每个人画图都各有各的风格,程序各有各的模板,这样不利于管理和项目的顺利推进(假设写程序的人员离职了,程序注释又不全,后面的人就不好接手。)
  标准化的过程是痛苦的,但这是必须要做的。

楼主:
公司规模小一点还好,假如公司规模大了,没有标准化,更本就不可能顺利推进项目。

网友F:
精品帖子啊  版主加精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不错。规范的技术文件应该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简化。但一个详细的框架是很好的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核心思想是“复用”,复用的基本就是“标准化”。电气图纸要求具有可复制性,程序也要求具有可复制性。
   一个公司里面,特别是非标自动化公司,若每个人画图都各有各的风格,程序各有各的模板,这样不利于管理和项目的顺利推进(假设写程序的人员离职了,程序注释又不全,后面的人就不好接手。)
思路是好的,但是非标本身就存在“复用”的可能性小。

网友G:
工程较大、控制系统较复杂的就要用这一套标准来走,小系统就没必要了

网友H:
如果是经验之谈,则还是不错的。
“制图规范”、“有文档可参考”,可取;“一张图纸”“实现一个功能”,不知具体情况,另外用户识图是否方便。

网友I:
写的很好,但适用性会大打折扣啊。这一套规范规则适用于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则是束手束脚。而且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图纸文件管理制度,更不可轻易更改。

网友J:
身有同感,如果有这样的图纸,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所希望的,这就是设计者的责任心与内涵的表现。

网友K:
支持,论坛缺少这种好贴

网友L(2019-03-18):
真心写的不错

网友M(2019-12-28):
回复 楼主:
啥时候出个样例图纸啊

网友N(2020-09-27):
【】单一职责原则:一张图纸只负责实现一个功能。
【】合成复用原则:一张图纸在不同的项目中都可以复用。
【】互不影响原则:对一张图纸进行修改,不会影响其他的图纸。这几个原则不错,是这么回事,感觉楼主的原理图部分还是按类划分,这样不便于复用,面向功能的设计,才便于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