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正在调试一台丹佛斯 VLT 2800的变频器,参数002设定为1【本地】,参数003中设定参考值后,按变频器上的START,电机可以启动。改用用端子控制,12-18间用继电器常开触点,12-27之间短接。造图中的参数设置,但是继电器得电后,变频器无反应。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应当是参数设置的原因;

网友B:
第一次端子启动,要按面板的START才能工作。

网友A:
参数302 303 304分别设的是什么?另外接线图传上来;

网友C:
本地启动面板操作,远程启动默认是18启动,53输入模拟量电压

网友D:
启动参数要改为远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提醒,原来是302的参数设定为了2,改为0后,短接12-18,现在电机可以启动了,谢谢您

网友A:
说明书没有仔细的阅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变频启动后,电机的加速时间就是207这个参数,但是208这个参数貌似不起作用。我把208设为10,当按下停止按钮后,变频输出立刻变为0,不应该是呈斜坡下行吗?我的303参数设定为4.使用19端子为停车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