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8-08-25):
最近公司要改造点胶机,旧系统是三菱A1SJHCPU-S8加A1SD75P2-S2控制X/Y两轴。走直线和圆弧。
现在想用西门子1200或者三菱5U,不知道可以吧,该加什么模块?
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原来的上面除了A1SD75P2,还有什么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两个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B:
直接运动控制卡,一台电脑

网友C:
可以用FX5U的,看有没有插补要求,如果没有主机就可以,如果有要加模块。

网友D:
5U主机支持2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得加模块

网友E:
。。。。。 3楼的建议靠谱。
个人看法是:不牵涉插补的运动控制,PLC凑活。
牵涉到插补运动的,直接运动卡,加台电脑。。。现在的电脑白菜价。

网友F:
雕刻机套件!

网友G:
现在点胶机有专门的系统。

网友H:
我们用的是专用点胶机,就是单片机加上步进马达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