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安川SGDM-15KW伺服驱动器,没有15KW的电机,想用一个3.5KW的电机测试,速度环增益需要怎么改。

网友A:
呵呵;这应当不行吧;

网友B:
应该看电机带负载运行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调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电机空载测试,

网友C:
伺服应该匹配同型号的电机吧,估计你接上也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号应该差不多,只是功率大小的问题,没有报警,

网友D(2019-05-20):
有没有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带下小电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