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复位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8-08-25):
用这种方式作为复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以用,但我看着很不爽。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B:
可以,这不跟星三角编程,直接MOV数据给输出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式作为复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运行时间长了一点,图片中的程序运行时间约为15.22微秒,如果使用复位指令R的话,总时间将节省到7.12微秒,这点时间的差距不会影响到什么,除非对于运行周期要求极其苛刻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也就是说除了程序执行时间会长点,别的没有问题吗?

网友D:
看后长知识。PLC程序的编辑和使用,不仅仅是将完成一个功能和任务,还要讲怂恿的语句响应时间尽可能的短,这样整个程序的时间链就会很简洁,响应速度快。

网友E:
指令还是越简洁越好!

网友F:
我感觉用这个还挻省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指令还是越简洁越好!
指令没有什么间接的:
LD I1.1
MOVB 0,QB0
用复位指令:
LD I1.1
R Q0.0,8
复位指令执行速度要比MOV指令快许多了。

网友G:
用mov的话,有些人是看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mov的话,有些人是看不懂的。

那用异或的话看懂的人就更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mov的话,有些人是看不懂的。

那用异或的话看懂的人就更少了。

嗯,有些人位 字 双字的概念也是模糊的

网友H:
可心这样用,更好的办法是用RST指令,只要能满足你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mov的话,有些人是看不懂的。

那用异或的话看懂的人就更少了。

异或指令也挺好用的,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