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工证复审题“并路倒闸”求助

楼主(2018-08-25):
判断题
用户变电站或配电室进行并路倒闸时,不应自行停用进线保护。
(答案:错)
请问错在哪里,百度了n遍,都没有为什么是错的解释。

网友A:
一般看到停用保护这四个字,就知道是错了。

楼主:
看清楚,是  不应自行停用,答案错
那正确的答案是不是    应自行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迷信网上的答案,书上的答案都有错的。并路说明是不停电的,不停电能把进线保护给停了?

网友B:
如果参考资料没有错误,则肯定有它的道理(我这句话等于没说);但我也不了解这方面,只能搜索看看。
查看到的资料,其说法一个是一般不允许用户进行并路倒闸;另一个则是如果允许操作(存在调度关系),则需投入合环保护、等,以保安全和避免异常跳闸。

或者,有培训的话,可以试问一下培训老师。

网友C:
保护压板投退应由调度发令,不得自行操作。

网友D:
用户变电站或配电室属于非调度用户,所以该用户的保护启停是由用户自行决定的。
如果是调度管控高压变电站那么你的高压都需要接受调度指令后才能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