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用ABB变频器ACS510系列,当做启动器用,30秒后启动后,通过PLC转换工频线路时候,瞬间电流大的离谱(45KW电机电流高达300/400A的电流),是什么情况,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有接触器连接,通过接触器断开变频器,通过另一组接触器转到工频线路!
  把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接触器断开  几秒  后,再接通工频线路还是电流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搞懂,直接使用变频器带电机就行了,为何还要切工频?难道要用一个变频器分别带动几台电机?
    切换工频时电流大,我觉得你没有先把变频器停止运行,让运行中的变频器突然断开负载是很危险的,要严禁这样操作。

网友B:
我认为变频转工频不是个容易的事,不是简单的相序一致就行了,切换时电机仍在旋转,磁场尚未退去,相角不一样就会造成很大冲击(类似短路)。电机功率越大冲击电流越大。好多变频自带转工频功能,这要确保足够的延时可能成功。最好的是西门子的再生功率模块,可以变频并网运行,无缝切换。相反,工频转变频就容易多了,变频有转速追踪功能,不会有冲击。

网友C:
变频切工频需要有延时,工频切变频要用捕捉再启动功能,来源于百度。

网友D:
搞得这么复杂,直接用变频启动不就可以了。无非就是频率切换到50赫兹而已。

网友E:
第一步,变频器要将电机断电停车,也就是电机的自由滑行停车;

第二步,接触器断开电机和变频器之间连接;

第三步,延时并闭合电网连接电机。

第一步很重要,先是电机“安全停车”,自由滑行,在切断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连接。然后是延时闭合电网对电机的连接。

如果你有一个相位检测连锁控制,变频转工频的过程,电流冲击会减小很多。

网友F:
到不如用星起动角运行的方法

网友G:
应该先用变频器把设备启动到50HZ或50HZ以上,稳定后迅速停掉变频器,立即停车到0,然后马上转换工频,转换时间5秒,变频器升速时间即变频器运行时间,时间到立马停机到0,然后延时5秒,5秒时间到转工频。转换电流大可能是转换时间没设置好,电机降速太快,关键时间错过没有及时转换,转差太大所致。另外变频器带电机的转向,与工频转向不一致,也电流大,也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H:
ABB变频器有当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I:
以上说的都没有太到位,以前我有个帖子好像说的这个事情,变频切工频,必须有相位检测。abb某个系列有这个功能。要么买个专用控制板才行。必须得相位检测。否则是不可行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