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6):
原屏幕外面没育任何插卡,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是否必须向原装设备厂购买TP177MICRO,还是外面买一个直接更换?请教指点如何操作

网友A:
先考虑好用户程序如何搞定;
当然,你如果是从你的设备生产厂家处购买不用考虑此项;

网友B:
你有没有源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屏幕外面没育任何插卡,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是否必须向原装设备厂购买TP177MICRO,还是外面买一个直接更换?请教指点如何操作

可以使用ProSave或者WinCCFlexible软件对HMI进行项目备份并用于新的同型号机型中。

不过如果贵公司并不精通于西门子产品,那么建议向原装设备厂家购买,毕竟费用中含有调试费用。

网友B:
黑屏了应该备份不了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我不懂工控。是一个德国的设备厂家,需要将屏幕寄回德国,然后德国再给个新的屏。运费也不得了。关键是客户不想运回德国。
而且这个屏现在用手电照着的话还能看清楚显示,这种情况用PROSAVE怎么把程序拷出来,再灌入新屏啊?

看设备说明书好像程序在S7-200里面,到底也不知道需不需要程序。有熟悉的专家指点迷津啊!!!

楼主:
源程序肯定没有。设备厂家控制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我不懂工控。是一个德国的设备厂家,需要将屏幕寄回德国,然后德国再给个新的屏。运费也不得了。关键是客户不想运回德国。
而且这个屏现在用手电照着的话还能看清楚显示,这种情况用PROSAVE怎么把程序拷出来,再灌入新屏啊?

看设备说明书好像程序在S7-200里面,到底也不知道需不需要程序。有熟悉的专家指点迷津啊!!!

TP177 Micro用户手册第7章节描述了如果使用Prosave或者WinccFlexible备份和恢复程序。

该手册在西门子官网免费提供。

如果你不方便去下载,论坛管理员也可以发送至你邮箱,收费80元人民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我不懂工控。是一个德国的设备厂家,需要将屏幕寄回德国,然后德国再给个新的屏。运费也不得了。关键是客户不想运回德国。
而且这个屏现在用手电照着的话还能看清楚显示,这种情况用PROSAVE怎么把程序拷出来,再灌入新屏啊?

看设备说明书好像程序在S7-200里面,到底也不知道需不需要程序。有熟悉的专家指点迷津啊!!!
在PLC中有程序,在触摸屏里面同样有组态程序

网友E:
还有一种方案,考虑一下维修吧或者找人给你拷贝出来源程序

网友B:
没有源程序,那就先维修吧。需要发来检测了。液晶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F:
硬件问题可以维修更换,把屏修好后尽量可以备份一下程序

网友G:
用手电能看到,显然是背光的问题,但是鉴于以后也会有问题,所以应该先备份程序,然后修理屏体。

网友A:
可能就背光坏了,可以维修的;

网友H:
应该是背光灯坏了,程序还可以备份的,小问题。多数人,包括我可以搞定。

网友I:
可以备份程序后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