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6):
单位有设备使用的 GE90/30 PLC ,有时候断电后再送电,PLC内部程序无法启动,偶尔会报硬件丢失或者其他故障。必须通过电脑清理故障代码表,然后软件启动程序才行。电源模块和内部电池都已经更换过了,但是还时不时出现异常。类似设备不止1台,其他都没有问题,就这台设备老是反反复复,请教各位师傅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用了一二十年的设备,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