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6):
星期五下午快下班,一朋友火急火燎的来找我,
因为一台正弦303的机器坏了,客户急需,然后他们一时找不到代替的机器
我就接了,帮朋友一个忙

机器拿到手,朋友说之前机器坏过,炸毁过单管,自己维修了一下,在他自己的维修间都能跑电机了,
到客户哪里死活不干活,急死了,客户现场一时没有能代替的机器,所以坐着高铁都跑来了

看他着急的如火如荼,我也不能闲着

手脚利索的上电,屏幕亮了,挂上频率给定电位器,加上运行信号,咦,这不是来了么?
频率输出有,电压也正常,我也带上我的电机,钳形表一打,电流还算正确,50HZ输出375V,电机电流7A,
我也在想这不挺正常的么?

我仔细问了一下客户现场是什么机器,他说是拉丝的,机械部分正常,就是变频器不行,之前是炸了,自己
修复了,电机也是能跑,但是到现场愣是不行

我想了一下,拉丝机应该属于恒定转矩的负载,而且比较重,所以正常的多数拉丝机要用矢量模式在运行,我
于是将F0.02打开,果然是0,VF,我改为了2,即无反馈传感器矢量模式,确定,在运行,果然机器不能运行,
电机产生一种呜呜的声音,但是丝毫不动,状况不对,马上停机

既然是矢量状况运行不对头,那么说明机器在矢量状况的工作条件可能存在问题,会不会是主板??
既然VF能驱动电机,驱动部分是可以排除的 ,手里一时也没这主板来换

我又一次运行在VF模式,然后进入监控菜单,突然发现C0-13这个选项竟然没有运行电流(正弦303机器查看运行
电流是在C0-13里面,我感觉问题可能就在于此,因为从矢量控制模式来讲,虽然是开环适量,但是处理器必须要
收到电流传感器反馈的电流信号才能进行变换控制,没有电流信号计算机根本无法计算,也就无法运行!而VF模式
则不受影响,不装电流传感器也照样运行

于是打开机器检查电流传感器部分,这个机器是比较经典的用的A7840检测,先测试了一下7840输入输出端的5V电压
,都很正常,我就仔细的看看,突然发现这IC的缺角居然跟PCB是反装的!!也就是A7840都焊反了!!

我拆掉原先的IC,重新焊上两片新的7840,试机,VF模式下面实际电流马上就有了,而且跟钳形表卡出来还是非常
一致,我马上调整到矢量模式,OK!~!矢量模式也能运行了!!

看来对故障的仔细分析还是非常有用的,整个排查检测仅用了半小时,朋友高高兴兴的抱着机器回去,我告诉他机器
参数要照着其他机器调一下,他们这些拉丝机必须要矢量模式

昨天朋友来电话,机器上机正常了,他说想起在维修的时候是拆除了原来两个7840重新焊接的。。。

焊反了,机器无法检测电流,那么矢量模式根本没法运行,粗心大意惹祸端!!

网友A: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观察仔细,很棒的修理过程。

网友B:
还能说什么,大神级别的维修,中国最缺 的技术性人才,膜拜,我也好好努力学习。

网友C:
楼主要是能再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D:
高人啊,最愿意读这样的帖子

网友E:
从前到后认真的看完,都是经验的总结,从中自己也能看到要学习的内容,

网友F:
维修经验就是多呀,楼主厉害。

网友G: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H:
大师级,膜拜

网友I:
楼主的维修经验牛

网友J:
学习了,楼主是高手

网友K:
最怕人家修过的机子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奇葩事

网友L:
赞一个楼主!大师级别的!建议管理员加精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