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求助,NI MAX与NI labview是什么关系。谁能给讲讲,感谢

网友A: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NI MAX的作用不含糊,NI MAX 为 NI 的配置管理软件,便于PC与NI硬件产品交互,可识别和检测NI硬件,实现数据采集并自动导入labview,NI数据采集硬件产品对应的驱动是DAQ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