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X5000问题

楼主(2018-08-27):
由于写程序时5000的版本不同导致软件如果版本不一样就不能连接PLC,如果我现在要连一个AB的plc,如何知道它是哪个版本写的?

网友A:
RSLINX里面可以看到CPU固件版本

网友B(2020-03-29):
打开后版本不一样的话会提示固件更新吧,然后提示了就能看到当前需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