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处理模拟信号的电子电路 。“模拟”二字主要指电压(或电流)对于真实信号成比例的再现,它最初来源于希腊语词汇αν?λογο?,意思是“成比例的”。

数字电路是用数字信号完成对数字量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由于它具有逻辑运算和逻辑处理功能,所以又称数字逻辑电路。现代的数字电路由半导体工艺制成的若干数字集成器件构造而成。逻辑门是数字逻辑电路的基本单元。存储器是用来存储二进制数据的数字电路。从整体上看,数字电路可以分为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两大类。

网友A:
这些基础知识和基础概念,在实际的电子技术应用中,都会用到的。特别是当你在调试或维修检查一个具体硬件电路的时候,这些基础知识很有用。帮助你分析原理,查找问题。

网友B:
读书时学过,这些公式可能是做研发用的

网友C:
我试试能不能回复

网友D:
这是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相差甚远

网友E:
这些计算公式很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F(2018-10-03):
 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