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请问四线沿墙敷设街码怎么配材料,1个街码四线担,c型线夹,膨胀螺栓,圆钢拉杆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街码”这个词。
不知是否可以先画图,然后根据具体的配置计算材料;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