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画圈的地方,图纸经常修修改改,装配地点太多了怎么删除多余的

网友A:
把不需要显示的项先选中,叉叉删掉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叉了就不显示了,我意思是装配地点下拉有一大堆,现在我要删除其中一部分
比如我点开装配地点,现在有几十个,我要把圈住的地方全部删掉

网友B:
装配地点是你自己定义的,怎么删呢,除非删了你定义的装配地点吧,我是这么觉得

网友C(2020-04-21):
在这个选择框右键,点最下面那个更新选择列表,即可删除多余不用的描述,只留下你在项目中用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