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8-08-27):
(无正文)

楼主:
遇到的问题是:
屏幕急停键无效无法急停自动程序
但是同样串联这的手动功能键 却能急停自动程序
是不是需要将相关寄存器清空 或者关闭?
手动功能按键,加了set s0,本以为能重置步进程序,结果不行。
电脑模拟是可以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屏幕写出了,昆泰的屏幕,没有用过。

网友A:
你这段程序是做实验吧?
停止可以用特殊寄存器
M8349 脉冲停止指令*3

网友B:
好像没看到STL S20? 还是S20只是当辅助继电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