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见过两台设备变频器坏了,更换新的,可是发现设备的外部端子控制线除了com和正,反转,调速就只用了两根,一个GND,一个Ai1,电位器不用10V吗,新变频器装上去没法达到理想速度?问了厂家也不是电流控制。调节模拟电压的比例增益有用吗?

网友A:
两根线说明是上位机给定的不是电位器给定,试着调整增益看看吧

网友B:
呵呵;电位器是用变频器上面的电源,所以用三根线;
你系统给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的话,就是只有二根线的,你先搞清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然后变频器上接线及参数设置要与信号对应的;

网友C:
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这个“Ai1”端子是什么信号,在说明书上可以看出来

网友D:
是使用了其他的给定电压,这个方式在多机同步运行很常用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两根线,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F:
变频器外接信号,可以是电压信号(0-10V),也可以是电流信号(4-20mA),你的外部信号是什么?

如果信号强度不够,不能满足速度需求,比如说最大电压只有6V,可以自行定义将6V对应50HZ,甚至更高的频率。也可以采用以上介绍的方式,调节比例增益,效果也一样。

网友G:
2根也可以,外部控制的。

网友H:
厂家蒙你呢,这就是变频器的远程控制,AI1那块的信号不是电压就是电流,保持原PLC不要动,这个AI1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你频率达不到理想平频率的原因就是你频率上下限的问题了,把这个对应好了基本就好了。

网友H:
还有就是AI1有的变频器是可以配置的,什么输入信号是可以调整的,建议你先量PLC给过来的AI1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然后再配置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类型,最后再改频率上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