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端接的熔断器该怎么选?

楼主(2018-08-27):
求问工控大神 图里的熔断器应该选择几A的,是根据所选PLC的数字量输出最大电流来选吗?
图二那样的就选I=2A的FU 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第一次画图不是很确定

网友A:
这要加吗?从未加过,最多加在负载电源后面按电源额定电流算

网友B:
按你所带的负载选,如果负载不超过1,就选1a,超过1就选2a。不过真的建议加中间继电器替换保险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的,就加在输出的公共端上,电流值按你负载的大小放大点选用个保险丝就行了;

网友D:
输出端增加保险的也有见过,但不多

网友E:
我的方法跟3楼一样

楼主:
好的了解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这个还没有考虑过,一般也没有看到过有加的,书上好像也没有要求吧,大家看看,有多少项目有加熔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看我们部门工控前辈画的都加了熔断器 接扩展模块也会加

网友G:
我觉得这是设计问题?一般的PLC输出电源是带短路保护的,只要负载的使用是正确的,加保险真的有必要吗?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网友H:
用过1A保险管接220v电磁阀。

网友I:
加装继电器或隔离放大模块来带负载。

网友J:
三菱PLC硬件手册上是这样写的,负载端加保险丝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I:
公共端加保险没多大用。比如输出端最大电流是0.75A,8路输出则公共端保险至少放5A,当一路输出电流大于0.75A时保险并没有熔断。

网友K:
开关电源的基本上就不用加了,负载短路后,开关电源就不起振了,根本就没有电压输出。所以加保险丝没有什么意义。
书上的东西,只能说:书也是人写的,并不一定某个手册上写的外部电路就是正确的,起码我是这么理解。

网友L(2018-10-12):
按照你PLC输出的电流值负载大一点的保险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