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YAMAHA机器人的速度指令我都已经设置为100%,为什么速度还这么慢呢
SPEED 100
ASPEED 100
ACCEL 100
DECEL 100

网友A:
程序的执行速度有两个,一个是编程速度,一个是速度倍率。

公式如下:
1、关节动作的执行速度=关节最大速度(关节最大速度由系统变量控制)×编程速度×速度倍率
2、其余动作的执行速度=编程速度×速度倍率

网友B:
你可以把轴前段重量改为0,这个参数有2个2个都要改,改后重新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里面的CPVMAX参数才是1000,无法修改,但是YK400XG里面的标注的最大速度参数为6.1m/sec,是否是这个参数read only参数制约了手臂速度的提升呢,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前端负载重量只能比实际负载小1kg ,设为0 应该会报警

网友D(2019-12-24):
加油,这个学习的过程会让你收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