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电源降压求解

楼主(2018-08-27):
今天收到一个AB PLC电源模块,直接上220V的电压,输出24V电压很稳,在24V上带一个负载电压直接降到21V多,电78M24A正电压稳压器芯片旁边的电容全换掉啦!还是没用用,难道是78M24A有问题,用万用表测的是好的啊!

网友A:
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B:
78m24a最大输出电流0.5a,实际负载是否超过输出电流?带载后78m24a的输入端电压是多少v?

网友C:
也不知你带的多大的负载?是否超载了?新的怎么会这样?这个电源不会用78M24吧?78M24的输出电流才500mA,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出电流应该比较大。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低效?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负载78M24输入25付左右,输出21付左右。估计负载带的台大了吧!不过他们是直接带PLC模块的,说是电压太底,难道模块负载变大啦!换是变压器的阻抗变大啦!

网友D:
好像是输入电压不够,输入25v输出24v,压降只有1V,记得这个系列稳压模块压降最少3v。输入端至少是27V以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1、空载时78m24输入端电压多少伏? 2、负载电流是否大于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