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1EN30时刻比较指令用法

楼主(2018-08-27):
我要用CP1EN30作一个时刻比较的小程序。比较时,分,秒。用欧姆龙编程手册上的范例怎么也实现不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屏蔽日期。求教论坛里的技术高手指教,最好是写个详细一点的梯形图。先谢了。

网友A:
请注意:
1、在比较时分秒时可以将控制字中的年月日屏蔽,也就是控制字的二进制为 0011 1000,10进制的38。
2、在欧姆龙中,时钟数据都是BCD码。
3、欧姆龙的时钟数据是这样排列的,以上述图片为例:
D100的高8位为分钟,低8位为秒,因此表示45分20秒,那么需要将BCD数据4520送入D100中。
D101的高8位为日期,低8位为小时,因此在该例中不需要比较日期,现在时间9点,那么只要将0009送入D101中。

网友B:
我是吧A351 352 353 时间MOVD 传送出来,在转换成BIN格式

分出来 年 月 日 小时 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用CP1EN30作一个时刻比较的小程序。比较时,分,秒。用欧姆龙编程手册上的范例怎么也实现不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屏蔽日期。求教论坛里的技术高手指教,最好是写个详细一点的梯形图。先谢了。

分享一个过去用过的程序给你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一讲就很明白了,谢谢。刚开始就是不知道D1O1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