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目前在生产过程发现用环氧树脂灌胶,发现在成品老化后,有个别产品输出异常,但在霍尔段把胶挖了就好了···,各位大侠有碰到过此类现象吗

网友A:
环氧树脂本来是绝缘的,但如果材料有杂质,特别是不能干燥,导致外表虽然固化,但里面却是黏糊糊的,不能固化,导致元件在里面有连电问题。这个以前出现过。所以,环氧树脂一定要那种绝缘,且能内外都完全固化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