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还有中现象是用洗板水清洗后用环氧树脂灌胶,成品老化,不良现象比较严重,但挖掉霍尔段胶输出又正常, 另外中现在是我用酒精清洗霍尔段的焊接松香遗流物,在用烘箱烘干,在用环氧树脂灌胶老化,出现的不良率在千一左右,但对部良品分析,也是在霍尔段挖胶,测量霍尔的阻值,发现有2只脚的阻值在300左右,我把2只脚中间的胶清理掉之后,阻值又恢复正常,产品输出也正常了

网友A:
这种描述的形式,感觉很奇异,看不明白呢。谁会翻译一下?

网友B:
变频器电流传感器有问题,最好还是换新的。
因电路和生产工艺的原因,温度和湿度对电流传感器影响总是存在的,在漂移量超出设计范围之后,在没有测试仪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做精确调整。  传感器有故障,在大功率变频器带载运行过程中,严重的会炸掉模块。

网友C:
你在说什么?

网友D:
他说的是,传感器维修有风险

网友A:
好像还不是,他说的意思是,这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如果是灌了环氧树脂的话,容易有问题,而把环氧树脂去掉,传感器就正常了。

唉,描述上不能大众化的表达一下。

其实以前的传感器或厚膜电路,为了成为一个单元或元件,适合现场环境安装,都用化学的东西封装起来。固化以后,就成了一个防护体,而且别人还看不到里面是是什么。很神秘的样子。而这些化学材料有的可以完全固化,有的外表固化了,里面还是稀糊糊的,传感器或电路一通电,对化学材料形成电解反应,就导电了,不绝缘。所以传感器或厚膜电路的工作就不正常了。

所以,封装电器元件或电路的化学材料,必须是天然绝缘,且不会发生电解化学反应的材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