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本站目前采用TN-C(三相四线制),准备改造TN-S系统,改造监护和验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别的站改造期间开挖电缆沟挖断了光缆和电缆,差一点出事。

网友A:
明确每个供电回路和用电点原来的接地线怎么接的,用的线色是什么,别到最后有些地方零地搞混了。

楼主:
相线:黄绿红,工作零线:蓝   保护零线:黄绿双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线:黄绿红,工作零线:蓝   保护零线:黄绿双色
不是规定线色的问题,这个一般不会错,要核查原来怎么用的,现在改的时候怎么对接,这是容易出错的地方。

网友B:
《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GB50065-2011《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一上几个规范。里面有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GB50065-2011《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一上几个规范。里面有相关内容!
感谢,下载学习学习。感觉应该设计方案没问题。主要是施工中安全性问题。如误操作,地下电缆挖断等等。标准下载看看。

网友C:
关键是PE线对地电阻是多少?是否符合要求?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的那颗PE线。按标准要求走。

楼主:
天然气及输站,所有设备要求防爆,所有设备都要接地,包括灯具和开关。接电线规格6mm。所有法兰都要有静电跨接线。

楼主:
接地电阻要求4欧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