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之前我用过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接plc信号时,只有脉冲,方向,使能信号,这款的细分选择信号,原点输出信号,过热信号输出,输出信号光电隔离公共地,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大师傅指点,这款驱动器是Q2HB44MA

网友A:
说明书说的很明确了啊~ 输入公共端+,输出公共端-。细分也说了高电平按照D0-D3细分~看说明书你的输入需要串接一个2K电阻。输出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个人觉得白山步进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