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正负电源

楼主(2018-08-28):
想用电动车充电器(48V12AH)的,改正负17-24V可调电源,输入是48-60V电动车电瓶供电,不会改 尤其变压器匝数,不知道哪位高人会改,下图是低压部分改动后的电路图

楼主:
输入是48-60V,只改+17-24V可调电源也可以。

网友A:
不建议去改,不如直接买个电源转换模块还快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去改,不如直接买个电源转换模块还快还便宜
手上有十几个闲置电动车充电器,也没有用 改来玩,就是改好了电源也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