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我有一台台安N2  0.75KW变频器,最近突然出现外部运转端子断开变频器却不停止运行,也进不了里面修改参数。怎么办是哪里出现问题了,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保存好用户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恢复不了,不让设置,变频器一直显示是运转,

网友B:
断电重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断电后,断开运行信号,再送电也会直接启动?

楼主:
是滴,一开机就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断电在开机,还是自动运行

网友D:
拆了面板,在上电看还动不。

楼主:
好,我明天试一试,谢谢

网友E:
想办法恢复出厂数据,重新写控制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上电直接运行,程序又不允许运行中改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G:
把奕频器运行端子的线拆了还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线拆了还是运行

网友H:
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G:
那就要送修了,主板故障要检查

网友I:
怀疑是通信板内部端子短路或光耦损坏,断电检查外部信号输入端有否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