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LAN Data Portal 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8-08-29):
求助大家 EPLAN Data Portal该如何使用,从上面下载的部件库是CSV文件,可是导入EPLAN后,部件库根本就没变化,上面下载的不该是edz格式吗?

网友A:
话说你的EPLAN是正版吗?有些部件是可以直接导入EDZ格式的,你试试常见的品牌型号

网友B(2022-12-07):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的是这个问题,期待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