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如图所示,设备为开卷机,卷料是0.6~3.2mm的钢卷。M1被M2牵引着开卷,M1为22KW,M2为55KW,控制目的想在M1与M2之间建立张力,不做线速度同步,只做张力控制就行。现在有两种方案:1,使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通过外径检测传感器实时给定张力到M1。2,使用普通变频器的速度+转矩限制控制模式,实时给定限定转矩到M1。现在想讨论下,这第二个方案,当我M1速度给定6HZ,转矩给定20%的时候,当牵引M2拉住M1时(这个时候M1的6HZ肯定比牵引的M2线速度低),M2牵引的力大于M1的20%的转矩,M1就会被M2牵引着以高于6HZ的速度运转,那这个时候M1变频器会不会报警?

网友A:
M2走张力模式 记得加刹车电阻就行

网友B:
不太理解你这控制。放卷机M1给定一个比线速度换算出来的转速大个10%就行作为放卷的速度正负值。然后,转矩给定百分比,可以让用户输入,只要能把线材张紧就行,方向是朝线速度相反的方向。
M2作为牵引,决定了线速度,放卷由于速度给定比线速度快,会达到速度饱和从而转矩限幅起作用。而一旦断线,放卷也只会比线速度快一点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旋转从而保证不会继续放卷,也保证了安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M1 不好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说的是不太理解的是楼主的控制,另外如你所说,确实要加制动电阻。此时放卷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C:
根据楼主的第一个图来看,放料电机的变频是需要用带刹车的张力型的变频器,牵引电机主要是提供牵引动力,可以考虑普通的变频来节约成本,速度由牵引来控制,放料电机设置好张力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控制,不会导致M1报故障的。可能会报警,但不会保护。把它(M1)选择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了。M2恒转速控制,M1恒转速+转矩限幅控制即可。这个收放卷的结构,是一种普遍应用的张力控制。没有难度,就是工作量问题。

补充一下,M1的变频器要有发电功能,或刹车电阻,或电网反馈,如果是22kW的电机,100%能力的话,电阻制动的方案不是很合适了,最好是电网反馈的四象限矢量控制变频器。如果能量15kW以内,可以考虑电阻的能耗制动方案。成本少一些。